客户新机型 要10件,求助

楼主(2011-06-22):
客户新机型 要10件 ,  打算是发出去给加工中心做的 ,价格贵周期长, 而且还说不保证能做的图纸要求。
没办法, 老板拿回来要自己做 。 我单位设备是炮塔铣床带数显的。

现在的工艺是   :粗车, 在热处理 去除应力   (是正火的效果好 还是退火好)在精车所有尺寸到位 内孔 158.756{j7} 的空留0.5的余量 ( 防止线切割 割外齿的时候 内孔会不会变形啊 ), 打算最后精车空。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能保证位置一 在普铣在完成。

楼主:
那孔径尺寸是 158.756+0.02-0.02
怕看不清楚

网友:
   看你这个零件对齿的要求不高啊!最后加工齿。粗车。热处理。精车。上加工中心打孔。最后做工装用线切割割。说实话,我不知道用线切割割齿呢!!对于精度的要求也不知道。但是割不会变形的!你看着弄吧!!

网友:
给加工中心做说不保证能做的图纸要求,说明他们是聪明的。其实这种东东要能做到完美是很难的,精车的时候怎么装夹要保证园度平面度,后面钻孔开牙也会影响园度,楼上其实线割钢料由于应力也是会变形的,更和况还开了个定位平面。看图这另件要求不太高,要好点可磨平面在压平面精车或用立磨。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楼上两个都是高手哦

网友:
我觉得做之前先先设计好特定的治具比较好.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轴,但是大量生产,精度,配合等都挺高的,最后是每个工序用不同的gage, 这样保证了质量,还降低了成本. 工厂最后还谢谢我呢,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踊跃的回复
这是我想的工艺不知道对不 大家看下
大家都提到用加工中心来加工  关键的问题 小弟单位下没那高级货
发出去别人一看量少都不愿意接啊 怕麻烦 都说做不了
  所以我想的 工艺是 先粗车  在热处理
 然后就是铣床   炮塔铣 带数显表
        1铣那个定位平面 就是 80.4+0.1-0.1 那尺寸
         2铣个平行铁  定位80.4的位置  在点钻M4的 的螺纹孔 (其实角度为22.5° 图上去23° 忘记怎么设置了直接四舍五入成23° )有数显可以一下全部钻出来   小弟画了个工艺图  画的不怎么好
          3 攻M4螺纹
           4线切割    在方板上按图 的位置起始角度为-3.5° 钻2个孔  保证30°的 起始角度割齿轮
           5 精车158.756的 孔径  以154孔定位 压断面

        附图了 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2个图  别浪费大家的 威望

网友:
(4线切割    在方板上按图 的位置起始角度为-3.5° 钻2个孔  保证30°的 起始角度割齿轮.)线割这两个孔就别搞了,对线割来说篇程是小KS.

楼主:
还没解决呢 高手在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
先铣再精车。。
4 ^: G2 n( n: @6 y那你该如何找正中心呢,我觉得最起码也该先精车再铣吧,至少基准有了

网友(点评):
车的时候可以以154孔加工成工艺孔 你细看一下图 就能看出这工件很薄的 精车好在加工100%会变形的 只能全部加工好有 做定位夹具 压在断面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