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销子用什么加工方法最有效率,成本最低?

楼主(2011-06-22):
大家帮看下,图中的销子用什么加工方法最有效率,成本最低

网友:
可以直接用车床车出来,一般车出来都可以保证到这个公差

网友:
批量大吗?大就冷镦.不大就用无芯蘑.

网友:
冷镦的话两头是不能平整的,还需后道加工的。

楼主:
车不行的,我忘了标粗糙度.要上磨床的.
我的想法是,用10.5的料拉一刀到10.3   用冲床剪下来.....上仪表车光两头....再上无心磨...

网友(点评):
端面可以用双端面磨

网友:
我建议用10X47的圆柱销改制,上无心磨床

网友:
你上网搜一下“模具配件”中的顶针,人家专业的,不是用加工出来的,要是自己加工的话,要哭死了  没得赚的

网友:
用凸轮式走刀机就可以,一台机床8万,效率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好见意,,我会一一的去看看的.找到最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先断50长的料,然后上数控车夹住23长车26长,然后调头装夹24长车25长然后切断上仪表车光端面控制总长,一丝的公差机床精度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做到的,注意用可转位刀片,精度好掌握好控制

网友(点评):
你疯了,这个产品上数控车,衣服裤子都给你赔进去。就算你要上数控车,难道不可以平端面一起下来?折腾啊

网友(点评):
我的设备3W多一台,我做这个产品都这样做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车端面可能我没考虑周全我这边的产品是要求3丝,我一般都是留余量上仪表车做的加倒角

网友:
看有没有10.2的冷拉棒料,用高速切断机切断,在上无心磨磨,估计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产品,做下来也就是贩卖钢材的利润了
1 拉丝 自动冲断 平面磨 滚抛  无心磨  包装成品
2 拉丝 自动冲断 自动车床平头倒角  无心磨  包装成品

网友:
10.2的冷拉棒料自动车下料并平端面后无心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赞成楼上的说法 又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
同意标准件改制。。。。。。。。。。

网友:
好点的车床是能达到这个粗糙度和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