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图档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的,急坏我了!

楼主(2011-06-22):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本来好好的图档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的,急坏我了,这么多图纸出问题我怎么办?急急急!!!!

网友:
你这个图纸怎么来的?应该不是你自己画的,有些公司的图纸,内含特殊的图块,你打开这个图块,就触发一些特殊字体,而同时你打开你自己的图纸,就会改变你图纸的原有字体与字体高度,就会成为这个德行,此时,别保存,退出,

网友(点评):
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后真得注意,谢谢

网友:
不会是打开图档的时候选错了字体吧,或是看看图层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应该是的!今天下午打开一个外来图纸,换了下txt.shx,再回来就发现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还原成以前的?

网友(点评):
阿拉说的没错,你打开一个空图,到字体设定项下,调字体与相应设定,确认一下,生效以后再打开图,

楼主:
我已经把字体换回去了,还是不可以,怎么办?从装可以解决问题吗?有没有社友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你实验一下,选一个现有的字,到属性下把字体改了,看是否行,假如行,退出属性,用这个字体做模板,将其它字体刷过来,假如还不行,到程序下,删掉所有字体,只装你原来的那个,再刷,还不行,另说吧

网友(点评):
应该已经解决问题了吧!?当然是字体问题,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重装是没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了,刚才刷过一次,位置变了,现在cad打不开了,问题太大了,从装下了!谢谢998大侠!

网友:
字体、图块等原因

网友:
在网上下个CAD字体库放面安装目录下font里面

网友:
居然有这种事,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998 大侠 正解……

楼主:
经过一次次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搞定这个问题,现在从装了下CAD终于搞定了!
发个正常情况的图纸

网友:
那是啥原因导致的喃?  楼主还没讲啊

楼主:
998大侠解释的很清楚啦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不过学习了~

网友(2011-10-27):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好有人能透彻的指点一下

网友:
大侠   你们讨论    没解决实际问题啊     我在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