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超难加工零件!

楼主(2011-06-22):
这个零件是用于哪里的端盖?如果我要中批量生产的话,加工工艺过程卡如何制作!急求。

楼主:
有高手会吗?~~~~~~·

网友:
一般用于液力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知道中批生产的话,过程卡片如何制造啊?还有就是这个端盖实际生活中有吗?具体叫什么名字呢~~~~~~  谢谢

网友:
这可能是汽缸或者液压缸的端盖,  前缸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叫神马,这个就得问你自己了。   像这个吗?

网友:
就先车后钻的活没啥大难度啊,HT150灰铸铁的很好车的。

网友:
这东东 超难加工 哪还有什么好加工的?先车52外圆 钻 车32孔 卡掉头粗车统一精车

网友:
好像行星齿轮箱里面的行星架

网友:
又被题目忽悠了!

楼主:
那请问这个零件加工时粗基准和精基准如何选择?

楼主:
还有工艺过程卡片怎么做?

网友(点评):
当然先车有同心要求的哈,车完了工装打孔,攻丝。。。。。。。你不是要让别人为你写个工艺路线单吧?

楼主:
那请问加工这个零件时粗基准和精基准如何选择,还有加工工艺过程卡片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请问加工者零件的粗基准和精基准怎么选择,还有加工工艺过程卡片如何写?

网友:
被忽悠了        像似轴承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靠。。。什么鸟图,这也能给评分?什么世道啊这

网友(点评):
那是一种分享,你能分享自已的见解也可以的啊,别偏别人乐自己。。。。。。。。

网友:
鸟图,高人一般是看不上的,所以也就被归为鸟图了;看来鹰大侠的评分标准有点低啊!哈哈

网友(点评):
能分享是个好事没必要潜在说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能写下吗?精基准粗精准怎么选择啊?

网友:
没发现啥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能帮忙下吗?粗精准如何选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楼主:
大家都说简单,可是没见一个人弄下!!!!!!!!!!!!!!!!!~~~~~~~~~~~~~~~~~~~~~·1 \( A' n+ `2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