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关系?

楼主(2011-06-22):
形位公差标注多大才合适呢,每次到标注形位公差的时候都有点迷茫,一般感觉要求高点的地方就标个形位公差,具体多大值合适就不知道如何定夺了。有没有这个关系式: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尺寸公差

网友:
怎么没人解释一下啊,这个看起来很难以定夺的问题

网友:
基础而又专业的知识,简单而又复杂的回答几个字“查手册”。本人是这样理解的:粗糙度是为了制作工件表面达到一定要求而设置的,取多大根据工件用途而取值,这个取值查相关手册即可,不是随便取的;行位公差有形状和位置公差一共14个,具体意思不解释了(专业知识),取值也是根据用途确定的,这个可来自经验也可查相关手册书籍,其实取值大部分情况还是那几个,做熟了都记下来了,强烈推荐机械工程师手册,呵呵。。。。

网友:
要了解自己产品干什么用,然后在根据要求选用,否则便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网友:
要了解自己产品干什么用,然后在根据要求选用,否则便是为赋新词强说

网友:
形位公差<尺寸公差
这个有 如果尺寸公差大于形位公差 有些形位公差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国内好多是设计人乱标的,总说高了比低了好。。。

网友(点评):
一种推责任的表现

网友(点评):
因为加工的总喜欢往低一个等级干。

网友(点评):
因为有些地方没这高的要求,但设计的全高标准的标上了。

网友:
表面粗糙度与工件的尺寸无关。
<形位公差同尺寸公差。
<尺寸公差与工件尺寸和制造等级有关。。。

网友:
形位公差一工件的制造精度和基本尺寸有关

网友(2015-06-19):
看互换性,有这个要求。尺寸公差大于形位公差,这是人为规定的。要不的话,会出现尺寸公差保证了,面的平面度很不好,甚至成了曲面的情况。而且从尺寸链考虑,尺寸公差大于形位公差,在做尺寸链时就不需要考虑形位公差,更方便。当然GDT还是用形位公差来涵盖尺寸公差的呢,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希望我的回答,您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