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底座调节方法,求助

楼主(2011-06-22):
最近在学习调节机床精度,调工作台平面度的时候我们是用水平仪放在工作台上,反复调地脚螺钉,真的很累。调了这里,那里高,调那里,这里高。请教下各位高手,有没有一些简便点的方法,或者理论的东西来帮助调节的?

网友:
无捷径可走,机床水平就是这样调的,用些日子后你还得调整

网友:
用斜铁式重型可调垫脚,好调很多

楼主:
水平调节真的是需要耐心,今天调了一天,还是只成功一半。明天继续

网友:
有的东西是省不得的,没那么多捷径

网友:
就是用水平仪调整,纵横两个方向都要调整到位。

网友:
两个人合作比较好,一个人负责看水平仪,指挥。一个人负责调垫铁。三个人更好,省的来回跑。用两个水平仪放置成90度,同时看比较好些吧。

网友:
小型的机床可以先垫三个斜铁,结合两个方向的水平仪的示值,进行粗调至要求值后,垫入剩余的垫铁再移动工作台检查直线度和扭曲。这样较快,需须有经验才行。

网友:
    有的设备调节机床水平非常关键,需要耐心和经验,而经验在于积累,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