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证结合面处有防水性,不可打密封胶

楼主(2011-06-23):
我现在要做一个类似电视机遥控器样的盒子,塑料制品,需要保证结合面处有防水性,不可打密封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制作出密封槽加密封垫或橡胶圈啊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一个盒子的能与空气直接接触的两个或多个零件配合处均需加密封圈或密封垫,如:底面壳配合处,按键与面壳配合处,电池盖处,信号发射处。

网友(点评):
谢谢啊,请问有这方面的图纸吗?好做参考

网友:
现在手头上没有这方面的图纸,不过你可以去超市找一下那些可以用水冲洗的剃须刀,最好是装普通电池的那种,你可以拆开看一下,电池盖和刀头处的防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