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热量公式,求助

楼主(2011-06-23):
求助焊接热量公式,谢谢

网友:
理论计算没什么用的吧。
如果你是恒流控制,可以试试监测动态电阻来估算
不过你既然上了监测动态电阻的那套东西
你还算它干吗
直接补偿好了

楼主:
我现在焊接一个试板,要在上面做实验,要计算下焊接热量,如果焊接热量大于50KJ/CM,就要多做几个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