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做动力学分析,请教

楼主(2011-06-23):
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里面,用到了一个曲柄滑块机构,曲柄做整圈旋转运动,带动滑块上下动作。
该机构出现的问题是无法到达下极限位,社友建议加装飞轮解决,不知道加多大的合适,所以想用proe仿真看看。
由于飞轮转起来才有用,所以有以下疑问:

proe仿真时可以把速度和力矩同时加到一根轴上吗?是不是选用动态分析解算器?

请指导。或者介绍可以参考什么资料的。
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的鼓励。

网友:
无法达到下极限位置加飞轮可以解决吗
据了解飞轮是帮助超过极限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做过PROE的运动仿真但我做过cosmos mation 的仿真,我认为就算速度和力矩能同时加在一条轴上,你这样模拟出来的结果是不正确的,你加飞轮的目的主要是想使用飞轮的惯量,你直接将速度和力矩加在一条轴上,这样模拟出来的结果是没有惯量的,所以不真实。待你验证

网友(点评):
为什么没有惯量呢?实际情况就是从动轴既有速度又接受了电机传来的力矩。 还没有进展。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