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倍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23):
请教:伺服电机的倍率通俗讲是什么意思,和增益是一回事吗?是否是指供电电压或电流被放大多少倍。

网友:
我这有安川伺服的全套资料。你看看。。。。。。。。
百度安川。资料库。

网友:
难道你说的是伺服控制器的数字齿轮?
这个数字齿轮就和真的变速齿轮差不多,可以直接设置倍率,改变电机速度。
但是没有听说过电机的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