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机床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06-23):
我的数控车Z轴伺服电机在50的倍率上工作时正常,100倍率上工作时会出现无规律进刀,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倍率过高,导致配置跟不上造成的?

网友:
无规律进刀是何意思?是指令值何实际坐标值不一样?还是别的意思。
南京周边数控设备电气维修。qq:79752376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请说明无规律进刀的意思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