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和离心风机,哪个用得更多?

楼主(2011-06-23):
求教,罗茨风机和离心风机哪一个现实中应用更多一些?,还请业内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没有可比性,也不是一个东西,工作曲线也不一样,
定风量,高压的,比如粉末悬浮输送,比如水处理的曝气,用罗茨的,
一般引风机,通风机,比如燃烧系统,除尘系统,用离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要看你用在那种工况条件下。各有各的有点,也各有各的缺点。如果你要选型的话把工况提供一下,如果你要学习的话回家买几本书看看。好吧。

网友(点评):
不用买书了,你把用途写出来大家会出招。

网友(点评):
是否搞错了,不是我要怎样。

网友:
离心风机一般用在一些设备的排气或是进气,
罗茨风机一般用在需要很大风压才能吹得动的地方,比如水泥厂的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