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5052氧化板喷砂完氧化生颜色为什么发屋,偏黄?

楼主(2011-06-23):
我买的材料是5052材料的铝。先喷砂,然后在去氧化。出来的效果材料表面发乌,有点偏黄,不亮。为什么呢?是氧化没弄好吗?急急急。。。
客户的样品颜色非常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先说点有用的。很急的呀

楼主:
各们高手请帮帮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们铝氧化也出现黄色斑点哎,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边没有什么材料的高手吗?

楼主:
是啊,高手都哪去了?

网友:
阳极氧化后是应该亮黄色的啊?发乌应该是氧化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是有点发黄,但是不亮,应该是氧化没做好吗?

网友:
打砂或喷丸后铝件表面发乌是正常的,但发黄就有点问题了,需要产看产品之前是否发霉,打砂工艺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喷丸后再达到很光亮的色泽,基本是很难达到的,即使再经过表面处理(除非镀光亮Cr)也不行的。
有个很简易的办法就是将工件直径震光。
应该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

网友C:
我们有家客户就是专门做铝材氧化的,他们的氧化后就是非常的亮,很漂亮的。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家客户就是专门做铝材氧化的,他们的氧化后就是非常的亮,很漂亮的。

那里的啊??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是本色阳极氧化吧,,和材料本身的材质有很大关系,,,我之前加工管状类零件,先抛光,再氧化。。

网友(2012-03-14):
5052氧化后发黄现象,随氧化膜厚度的逐渐增加,黄和发乌现象会逐渐加重。

网友:
楼上有说的不错的,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