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布机,主网辊怎么也不能上满胶水!

楼主(2011-06-23):
我的涂布机是采用间接上胶法上胶,  可是主网辊怎么也不能上满胶水,。
如图示.有哪位高手能指点.

网友:
这个东西,一个是调胶料的黏度,控制附着性能,基本是手艺与经验,靠配比,加多少稀释剂,玩设备的,玩不出这个,阿拉设计的设备,调胶料的时候,甲方老板拉着阿拉闲扯,喝茶,就是怕看这个,哈哈,

除了调黏度,还有刮胶料膜的厚度,要聚氨酯的刮板,宽辊,刮板是进口的,国内刮板不灵光,厚薄不均,挂辊质量就差,
还有,棍子的表面处理,粗了不成,太光也不成,要激光毛化,点阵处理,这个是技术,

阿拉就懂这些,看谁知道的更多,哈哈

网友:
不太懂,友情帮顶

网友A:
主网辊应该包覆橡胶,硬度有一定要求,和上胶辊之间的线压也要调整好。
我这儿生产有高档的施胶机,可以两面同时施胶,施胶匀度很好,车速可以达到1500米/分,只是价格太高。

楼主:
高人能否提供联系方式,只要问题能解决,价格好商量

网友(2012-01-30):
引用 网友A:
主网辊应该包覆橡胶,硬度有一定要求,和上胶辊之间的线压也要调整好。
我这儿生产有高档的施胶机,可以两 ...

LCG 兄,我是做无纺布涂胶的,能否发点相关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俺不太懂,友情帮顶吧

网友(2012-07-27):
为什么不把在网纹辊放下面,压辊在上呢

网友(点评):
人造革或皮革或需要涂胶上的设备,要求是涂胶面向上的,后续还有烘干设备。按你所说的话,需将涂胶面向下,那就全成废料了(把胶面全弄花了)。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是做涂布机的,上硅机网纹辊在下,压辊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