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316L和304L?

楼主(2011-06-23):
请问各位大侠  1  怎样区分材质304L跟316L
                       2  怎样辨别材质316L,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你先搜一下这个网站,原来有的。
最简单的方法去废品收购站借他们的药水用一下就能分辨出来了

楼主:
什么药水你知道吗?什么网站?谢谢了。

网友:
M2型不锈钢测定液
产品背景:不锈钢由于具有诸多优异的性能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不锈钢的型号繁多,不同的不锈钢性能、用途、价格差别很大,而在外观上却很难鉴别。要鉴别清楚材料常规的手段是用光谱仪或送到实验室做化学分析。但是也都存在一些缺点。前者主要是购买费用很高,大量的用户买不起;后者则存在便携性和时效性问题,不适合材料现场快速检测和大批量分选测试。基于以上背景,xxx厂的研发小组研发出了一系列不锈钢快速检测试剂,很好的解决了现有技术之缺点。
产品原理:不锈钢测定液以化学分析为基础,借助电池通电使材料表面发生氧化反应,通过合适的控制技术使所测元素与试剂生成有色络和物,巧妙地实现了不锈钢中金属元素的快速测定。
产品用途:该产品通过检测不锈钢中钼元素的含量来判断材料。常用于检测钼含量≥2%的不锈钢材料,例如316、316L等。
产品特点:测试迅速,、成本低廉、效果明显、携带方便、无损检测、操作简单。对于不锈钢材料的现场快速检测、不锈钢废料的分选、回收、再利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用方法:将测定液滴一滴于材料表面,然后将9V电池导线正级搭钢,负级搭在测定液表面,通电1-2秒后拿开电池。液滴呈红色且不褪色,表明钼含量≥2%;液滴呈红色又迅速消褪,则表明不含钼。
注意事项:
1、        测试前要先将所测材料表面的灰尘、脏物、油污、水分擦干净。
2、        测定液最好滴成3毫米左右小圆珠,以方便通电。通电时负极不要碰到钢材,电池应确保有足够的电量。
3、        本产品有轻微腐蚀性,粘上皮肤时用水冲洗。
4、        使用时切勿将测定液的瓶盖调换,使用后盖好瓶盖,以免失效。
5、        测试过的钢材再测时,应换一个地方或将原测试点擦干净。已经通电过的电池负极导线也要擦干净后再用,避免干扰。
6、        因试剂所用原料的化学性能不太稳定,有时试剂会产生一些黑色或白色沉淀,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产品性状:水状液体
有效期:6个月
保存方式:阴凉避光及儿童不宜触及处存放,最好是置于冰箱冷藏室。

网友:
N8型不锈钢测定液
产品背景:不锈钢由于具有诸多优异的性能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不锈钢的型号繁多,不同的不锈钢性能、用途、价格差别很大,而在外观上却很难鉴别。要鉴别清楚材料常规的手段是用光谱仪或送到实验室做化学分析。但是也都存在一些缺点。前者主要是购买费用很高,大量的用户买不起;后者则存在便携性和时效性问题,不适合材料现场快速检测和大批量分选测试。基于以上背景,xxx厂的研发小组研发出了一系列不锈钢快速检测试剂,很好的解决了现有技术之缺点。
产品原理:不锈钢测定液以化学分析为基础,借助电池通电使材料表面发生氧化反应,通过合适的控制技术使所测元素与试剂生成有色络和物,巧妙地实现了不锈钢中金属元素的快速测定。
产品用途:该产品通过检测不锈钢中镍元素的含量来判断材料。常用于检测镍含量≥7.5%的不锈钢材料,例如304等。
产品特点:测试迅速,、成本低廉、效果明显、携带方便、无损检测、操作简单。对于不锈钢材料的现场快速检测、不锈钢废料的分选、回收、再利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用方法:将测定液滴一滴于材料表面,然后将9V电池导线正级搭钢,负级搭在测定液表面,通电5秒后拿开电池。液滴呈酒红色,表明镍含量≥7.5%;液滴呈无色或浅黄色,则表明镍含量<7.5%。
注意事项:
1、        测试前要先将所测材料表面的灰尘、脏物、油污、水分擦干净。
2、        测定液最好滴成3毫米左右小圆珠,以方便通电。通电时负极不要碰到钢材,电池应确保有足够的电量。
3、        本产品有轻微腐蚀性,粘上皮肤时用水冲洗。
4、        使用时切勿将测定液的瓶盖调换,使用后盖好瓶盖,以免失效。
5、        测试过的钢材再测时,应换一个地方或将原测试点擦干净。已经通电过的电池负极导线也要擦干净后再用,避免干扰。
产品性状:水状液体
有效期:1年

网友:
304和316都是奥氏体不锈钢,区别是316多加了2%的钼。这样316的抗腐蚀能力要好于304.价格要贵20%左右。304 对应中国牌号0Cr18Ni9,316对应中国牌号0Cr17Ni12Mo2
   表面分不出的,316密度是7.98、304密度是7.93,同等体积的重一些。最准确的方法是用光谱分析仪。而且304的硬度是比316高的

网友(点评):
好久不见活动了哇

楼主:
M2型不锈钢测定液:用于检测钼含量≥2%的不锈钢材料,例如316、316L
N8型不锈钢测定液:用于检测镍含量≥7.5%的不锈钢材料,例如304
并不能完全确定什么牌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国际化的回复,看来我得多看看金属材料之类的书了。多谢

网友(2018-05-17):
不知道,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