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状零件的工艺分析

楼主(2011-06-23):
这样一个零件直径61mm      长度2米多   两端还有螺纹   我要对其进行工艺分析该怎么着手  前辈  大哥大姐们给说说思路吧!

网友:
说具体点  工艺分析太范围太广  看不出你想要了解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零件图 我要分析其加工工序,要车外圆  车螺纹  加工那个槽  还要钻孔   画出它的毛坯图 这些的,具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一下思路呗  拜托  帮帮忙了

网友:
下料,车外圆车螺纹 ,铣槽钻孔,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料的这个料是不是就是一根钢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太强了,当然是的了,不过要加一点余量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

网友:
下料:外径要大点65左右吧
车外圆,车螺纹,铣槽,划线,打孔,钳修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定位基准呢,具体的?

网友(点评):
拉料靠刀定位

网友:
取决于工件的精度。
管料截长些用双顶,做好后再把多余去掉。

网友:
2米长   两端螺纹同心度要保证好

网友:
端面加5mm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零件装夹的时候用什么? 车的时候用三爪卡盘可以,铣的时候和钻的时候用平口虎钳可以不,速回啊 求助!

网友:
去买这样的园管回来加工,会省很多事

网友:
你这个量大吗?
要是大的话,就到冷拉圆管的公司开个这样直径的模具,拉出这样的外径和内径,回来之后,要多长就锯多长,不用车了。然后就是车螺牙,至于那个槽和空可以用冲压来加工,

网友:
简单工艺:下料 ,校直,
顶车车外圆,车螺纹,铣槽,划线,打孔,钳修毛刺

网友:
兄弟,你得告诉是什么材料,市场上有没有管。然后要有一个图纸或都使用要求及使用条件。你这样怎么分析呀。
如:假设你材料是SKD11的,那市面也没有管料呀。后面要采用什么工艺是要知道相关要求的。jxc8112@yeah.net这是我的邮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

网友:
这就能确定工艺呀?》!
dous gaoren !

网友:
两米长啊?直径61,还是中空,怎么装夹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 老师给一个这样的零件 让做课程设计 并不是真的用来生产加工的 。要把工序啊 ,具体装夹的东西 说出来 或者设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