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焊丝老是跳,电流电压怎么调整都不行

楼主(2011-06-23):
二氧化碳保护焊  ,焊的时候焊丝老是跳 ,电流电压怎么调整都不行 。请教专业有什么办法?

网友:
导电嘴和焊丝是匹配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肯定的啊。我焊了也有好几年了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清洗送死软管
换盘焊丝试试

网友:
送丝不畅,送丝软管时间长了 里面会有很多杂物的 易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见笑了,我也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而已!

网友:
有可能是软管的问题,换把焊枪试试,如果不行那就可能是输送机有问题,可以将其他焊机的拿来试一下,逐一排除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
1.导电嘴堵塞
2.送丝软管堵塞和有硬伤
3.导套帽堵塞(在送丝轮边上)
4.送丝轮夹丝
5.回路接触不良
6.焊丝粗细不均(我们这一般1.2的焊丝用1.4的导电嘴,用1.2的没法焊)
以上都检查一下吧,再不行就有可能是机器问题了

网友:
各位都说的很对,按照上面将的就是了。

网友:
怀疑该焊机的电路板出故障了。

网友:
找另外相同的一台,试着调还检查,导电嘴 送丝软管 导套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