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1-06-23):
折弯机显示曲面电机过电导致程序终止   只有在压边的时候会出现  折边和按压都试过了   压力也调小过了  还是不行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没看懂LZ的意思,大概知道就是过流,而‘只有在压边的时候会出现  折边和按压都试过了   压力也调小过了  还是不行 “就没有看懂。
等楼下的解答!

楼主:
我的意思本以为是压力大了  所以调小了   可是还是那样   我们厂用的是通快5170的

网友(2012-12-24):
通快啊。。神往下,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台痛快的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