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的高精度检测,哪里能做?

楼主(2011-06-23):
各位社友,小弟这边有一个关于钢珠比较棘手的测量要求,不知道用什么设备,在哪家单位做?
钢珠直径约2-3mm
钢珠直径误差<=0.08um
钢珠球误差 <=0.08um
钢珠粗早读<=0.08um
钢珠硬度 HRc 61-66
钢珠的压碎力 4800N
小弟在这方面才疏学浅,希望大侠能够指点!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找一个滚动轴承厂的试验室试试

网友:
高精度测微仪,省级技术监督局都可以测。

网友:
10的负8次方,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了

网友:
是可以检测的,效率与自动化程度?是抽检还是逐件检测?

网友:
高精度天平,台秤

网友:
G3精度的钢球,钢球标准GB307中的最高精度。粗糙度G3级别应是0.01。直径3mm以下压碎载荷值4800N要求偏高
成品钢球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提交给订户的钢球应有质量合格证
成品钢球的检验规则按JB/T 8921--1999的规定进行。残磁按JB:T 8921-1999进行抽杆检验.
样本大小按特殊检查水平S-4抽检,合格质量水平AQ工值取4

因为滚珠轴承和钢球等标准是由洛阳轴承研究所起草的,最好咨询他们

网友A:
钢球检测仪。请参考

-----------------------------------------------------------------------------------------------------------------------------------------

主要参数:

型 号数显分辨率最大示值误差绝对测量范围相对测量范围
GQ010.1μm±(0.4+0.04L)μm0-10mm0-110 mm
GQ0010.01μm ±(0.1+0.01L)μm0-10mm0-110 mm
GQ00050.005μm±(0.04+0.004L)μm0-10mm0-110 mm
GQ00010.001μm±(0.02+0.002L)μm0-10mm0-110 mm
注: L为光电传感器的实际使用范围(单位:mm), Lmax=10

网友:
看这个仪器可以不.洛阳轴承研究所就在用这个
http://www.dantsin.com/cn/Product/2008-4/4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球检测仪。请参考

这个设备好啊

网友:
有点不明白:球径为2~3,就是说公差为1mm,这么大的公差,怎么还要求使用纳米级量具呢?请考虑成本。

网友(2011-08-07):
关注一下,对这方面不了解啊!

网友(2020-10-17):
诺飞勘非接触式光学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