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产品钳工工装怎么做?

楼主(2011-06-23):
要求两M5得螺纹孔与两腰形孔平行,且钻孔,攻丝一次到位,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钳工工装,是否可以靠大轴端面和两腰形孔定位,V型槽的一面固定2个销子,再压紧,高手知道的指正一下哈

网友(点评):
仔细想想要是要求高,还得根据零件尺寸选择定位基准,把工艺尺寸图发上吧

网友:
靠端面,对齐长槽,圆柱放入V型槽,压紧,由导向套中钻孔。

网友:
可以靠大轴端面和两腰形孔定位,做个腰形孔形式的定位销平板,刚好和大轴端面对称。保证定位销和钻床主轴平行。用台钳压就行了

楼主:
看看这样行吗,随便画了一张,上面钻孔,下面攻丝。

网友(2011-07-27):
  感觉不难!!五楼的这个不是很实用!!不过性质差不多!!!

网友(点评):
5l就是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