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异响,求助

楼主(2011-06-23):
  油田用游梁式抽油机,  减速箱在使用中,  输出轴每转一圈,  到某一位置发出很大的震动,  整机都有颤动,  观察齿没有损伤。有时候声音稍小些。
请问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给予讲解。

网友:
整机都震动了,还属异响???拆机,检查零件。。。或许,齿面有问题,请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自己判断有可能是输出轴和齿轮的装配时过盈量不够,有松动的现象,另外这个情况和井地的情况有没有关系.我们是修理减速箱的,现在机子还在运行,不想盲目拆下来,呵呵,还有成本的问题

网友:
你们装配之前有没有检查齿轮的真圆度,两齿轮轴安装孔的同轴度及中心距,还有轴的同轴度,我之前也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当然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们是在空转试验时发现的,我当时就是从这几个方便检查的,结果发现两齿轮轴安装孔的同轴度相差0.04mm

网友:
一定存在受力问题,现在的具体问题应该是轴承磨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您说的这些检查具体有什么方法,需要什么工具,如果有偏差,达到什么标准能使用,我也是刚接触这方面 ,懂的太浅,只是觉得齿能啮合,侧隙不超就行,希望你多教我噢,先谢拉, 这台减速箱修完,用的头半个月还好,后来有的问题

网友(2011-12-26):
小弟新人特来报到1325573200132557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