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功率33W 怎么选电机?

楼主(2011-06-23):
四轮小车在钢轨上行走,满载加自重工2240KG,运行速度0.03m/m,我算的驱动功率P=33W 怎么选电机???

网友:
首先,电机的功率与使用频繁程度有关,也就是不能超过绝缘温度,要看小车的运行频繁程度。(30KW的电机也可短时带动40KW的负载)。。。
楼主,算的是驱动功率,传动过程有能量损失,楼主继续算下电机功率。。。
然后,考虑安全系数,选电机。。。

网友:
启动过程要考虑,静摩擦力比较大。
最好装液偶或永磁,软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链条传动 减速器 效率是多少呢 用0.75KW的电机足足够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参看机械设计类得资料,效率跟润滑,受力,制造精度有关。。。。0.75KW,够用了。。。。既然让你选用电机,你要注意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
像这种用三相异步电机,驱动一个简单的小车 有减速器 链传动 减速器选什么样的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看减速比的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注意启动问题呢 我是个新手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速比1:100 怎么选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想让我做吗???这个得好几级传动呢。。。先带传动,然后齿轮箱,三四级,最后链传动。。。具体的,查手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机的启动过程是什么样的?《电机拖动》里有。。。如果是新手,为了交作业,就不要考虑了,随便选吧。。。

网友(2012-08-16):
大校啊,你就不能直接说出来怎么做好了.我们不会的人还有很多,想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