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激光切割的孔边距

楼主(2011-06-24):
今天用通快激光切割6.25毫米的不锈钢(牌号304)。图纸要求两个长50多毫米的长圆孔。孔边距只有1.9毫米,小于材料厚度,工艺安排难那个啊。激光切割!单件切割也容易产生毛刺,怎么办?共边切割!让工件的薄边有一个冷却时间。原理清楚,实践证实完全可行。
大家有空可以试试啊。

网友:
这只能解决小块的板,如果工件比较大的时候(就是2个工件共边后超过了板材的尺寸),那又如何呢?

网友:
没看明白,你孔跟孔怎么共边切?

网友:
条件合适就不难切割。比方说腰型孔是环绕外形排列的。切割顺序先切里面的,最后一刀切外框,304不锈钢用氮气切割。1.9毫米的孔边距完全是可以的!

楼主:
孔边距的大小与材料厚度相关的。俺遇到的是材料太厚!2个工件共边后超过了也只有3.8毫米。单切一个还能用,连续就不行了。后来共边切,先切该孔,再切该件上其它的孔,然后再切下一个件的,回过来切两个件的中间分割线,依次切完所有件,最后切外形。

网友:
好像有点不明白?流边1.9不算困难!不锈钢还要比碳钢好切!

楼主:
看来,还有更难的。
小件,小孔边距的,俺且过。但是厚度不大,孔边距挺小的。

碳钢用氮气切割与不锈钢差不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您要是方便给我传一下腰型孔具体是怎么共边切割的 图片或者详细解释 真的是感激不尽啊 我是小菜鸟 多多指教

网友(2011-12-06):
以后要多学习了啊  多多学习 加油 我

网友(2012-02-01):
增长知识,回头试试,谢分享

网友:
见识了,有机会也试试看。

网友:
击光高手

网友(2012-03-26):
哥们,深圳展会明天开始。有镭射机台展示可以去看看。孔边距1.9完全可以做到。我有尝试过6.0SUS304网孔加工孔边距1.0mm孔直径4mm完全可以加工的。

网友(2012-09-23):
我们也做过类似的 314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