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油温持续升高,求助!

楼主(2011-06-24):
  我们公司有3台液压站,都是一个厂家出的,但是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油温始终保持在60℃左右,油品质持续下降,每天都有O型圈坏的,天天漏油,系统设定压力是16mpa,现在调到12.5mpa,哪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能讲的详细、具体点吗?

网友:
油温高有很多的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原理图最好。

网友:
系统压力16mpa,不高啊?
我们大大小20多台,最高的系统压25mpa
你使用油冷却器没有,
系统是否存在泄漏
你的系统是插装阀还是电液阀,最好上个图。

网友:
没图都是白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流量没说。。可以加风冷。。

网友:
是新机器就这样,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才产生问题?如果一开始就这样是设计问题。不过夏天油温60度也不算高。

网友:
估计是液压泵内泄漏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油温高除了散热不良(但据你所述此类动力站有好几台单单这台油温高散热不良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小);油泵进油滤堵造成吸真空也会造成泵体发热及油温升高(但据楼主所述,这台泵站修理了几次油质受污染杂质堵滤器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另一个造成液压油温升高就是背压太高,造成泵负荷过大,也会导致油温上升(这个楼主可以怀疑一下);还有一种导致油温上升较快的原因是泵内泄漏,也会随着工作时间延长造成油温上升,呵呵,我对楼主所述的油温上升较快,认为这个疑点较大;至于液压油品品质不良,似一点可性也没有。

网友:
遇到N起这样的事,如果你的溢流阀是当安全阀用的,很可能溢流阀压力较低,引起溢流阀不当溢流,那么油温升高,油液发黑就很好解释啦。调调溢流阀试试。

网友:
很多大厂的液压系统设计很垃圾。比如西安长峰液压气动中心他们根本就不懂液压系统设计,却给部队和陕西压延设备厂供应一些特别垃圾的系统

网友:
油温过高。
1检测。泵有无问题。
2检测系统无负载有无泄荷。
3检测液压缸阀有没有内泄。
4过滤器有无堵塞。
5油箱是否过小。
以上都没有那就加水冷却器。

网友:
据你所说,很可能是哪里出现内泄了,可能是泵或是阀站

网友:
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