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公差标注----请教

楼主(2011-06-24):
请教cad的公差标注?谢谢大家!

网友:
啥意思?无具体问题,还是说你全部不会标

网友:
百度知道里查一查 都有的我就查过好几次

网友:
在CAD中,找到标注样式,在那里面修改标注样式,用的时候有个公差标注,选中公差,如果要用极限偏差的话,选中你要修改的标注,左键双击,出现一个对话框,向下拉,里面有偏差,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果还不懂  建议百度  会有更加详细的步骤~

网友:
这个里面内容蛮多,你得去了解一下互换性

网友:
这个用文字说清楚比较麻烦。也可以在它自带的帮助里找!

网友:
随便买本cad书都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
按键盘上的"CTRL+1"出现”特性“对话框,选中需要标注公差的尺寸(也可先选中所需要修改的尺寸,在按键盘上的"CTRL+1"),然后回到“特性”对话框,可根据下拉菜单里的内容,有针对性的更改!比如你想把一个尺寸上标注公差,就在“特性”对话栏里找到“公差”,点击就出现了您想修改的尺寸公差标注形式,数值可以自己修改!你试一试,看行不?

楼主:
谢谢大家!你说的有的我用过!就是觉得有些麻烦!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号方法!: J- j. f7 ~" [$ @

楼主:
以前用过CAXA,那里面的标注公差比较方便现在工作需要用回cad了!就在这个标注上有些不习惯!

楼主:
. 选中该标注然后编辑该标注(标注里面有这个命令,仔细找找,就叫“编辑标注”);
2. 在出来的对话框或者命令参考里选择“新建”
3. 这样就进入标注编辑了,里面有“O”状的符号,它就代表原来标注显示的文字内容,在它后面输像这样“+0.05^-0.02”,然后选中者部分文字,点一下a/b的图标,就会显示出效果来了。

补充说明一点儿,里面的“0”状符号式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删了,可以用一对尖括号来代替,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尺寸引用,引用的就是该标注所测量的尺寸,假如本来标注显示数字24,你需要的标注是24+0.05^-0.02,那么你也可以直接把文字栏里的内容都删了,然后标24+0.05^-0.02,并对“+0.05^-0.02”部分堆叠,退出,现在你去拉伸标注,你就发现无论如何,标注显示的总是“24+0.05^-0.02”;但是你如果不删掉文字栏原来的内容直接在后面输入“+0.05^-0.02”并对该部分堆叠,退出以后依然显示你想要的内容,再拉伸,哈哈,前面的24变了吧,它显示的结果是个动态的。
好了,这就引出来一个灵活的应用,假如多个的标注都是一样的公差,那你就可以同时选中然后编辑标注,至少2007、2008、2009版本都是这样。

对于直径符号,半径符号,都可以这样,懂了不?

楼主:
谢谢大家提醒!我在百度找到的!还可以共享!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上网下个插件装上,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关于公差的话,不要在特性里面弄个,标注时全部多行文字,上下公差如+0.1^-0.2再全选叠加即可,很方便而且很标准

网友:
简单的我今天才学的,如果输入2-Φ5公差+0.1,-0.1
1.dli命令
2.回车后选择要标注的内容,再回车
3输入m
4设置文字大小,编辑器中输入2-%%c5+0.1^-0.1,然后鼠标选蓝+0.1^-0.1,点b/a

网友(2012-05-24):
现在正在学习,感谢楼上的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