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ESTO气动哪里用的多?

楼主(2011-06-24):
刚刚了解FESTO,请问各位大侠,哪些类型的企业用这个牌子的多呢,一些国产气动就不讨论了。。。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楼主:
看到帖子的各位大侠有了解的就可以回个帖子,也好让小弟多学习下,我了解到的一些普通企业根本都用不上,现在急要找能使用这类产品的工厂

楼主:
目前仅仅了解到轮胎厂的设备几乎必须用FESTO,还有没有类似的行业,要求比较严格的。。

网友:
FESTO只是一个品牌,其产品很多,我曾经用过其气动元件,感觉不错,不过其实大多产品也是国内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品牌我了解,只是不了解什么行业用的比较多,毕竟有些企业用不起这么贵的牌子,就用些亚德客等国产的,我想知道,什么类型的企业会必须用到这个牌子的。

网友:
东西好!! 就是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就做这个产品的销售,不好做,,总感觉目标群体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内小厂一般用不起吧!!特别是我们这些做自动化的 如果没有说做出口设备 或者客户有要求 基本不会选这个品牌,好点的用smc 下来就是台湾的品牌 ,最后用国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啊,其实SMC和FESTO所占进口市场好像还差不多,找目标客户很费事,要说用气动的企业吧是很多,一大堆,可是用FESTO的就少的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价位问题嘛!也不一定什么东西都用这个品牌,比如只是气缸采用或者只是控制阀采用都可以的。现在气缸或者控制阀的连接方式、尺寸什么的都是标准的,什么品牌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倒是,呵呵,就是有哪些类型的企业会用,比如我了解的轮胎行业,制药,还有其他什么类型的企业用量比较大呢。。

网友:
制药行业用得多,轮胎行业应该不需要用这样价格较高的
只要是用气动元件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