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选型求助。

楼主(2011-06-24):
一个设备重500KG,底部装有轮子,在水泥地面上行走,速度在1.5m/s左右,得选多大的电机?最好能告知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
先算算驱动你设备行走需要多大的驱动力矩

网友:
估计摩擦系数,估计加速度,按已有参数算出转动惯量,扭矩,选减速机,确定效率,再选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帮忙算下配置,谢谢

网友B(2011-09-03):
5.5或7.5KW,具体看工况,传动方式。

补充内容 (2011-9-4 09:42):
没仔细呵呵。滚动摩擦系数取为滑动的了。
按公式算吧,P=FV V=1.5m/s
F=uG G=5000N u=滚动摩擦系数(具体取值与轮子光洁度,水泥地面光洁度有关)
结果再乘上传递效率系数(具体取值与轮子支撑,牵引方式。蜗杆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或7.5KW,具体看工况,传动方式。

想请教怎么计算的,功率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重量(kg)  *  速度 ( 公尺/每分鐘)*模擦係數)/6120 =消耗功率(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