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板机滚动轴承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1-06-24):
       当设备停机检修时或者对卷板机滚动轴承拆卸检查时,通过对轴承各部位的检查,判断其轴承的故障及损坏原因,滚动轴承的常见故障现象一般有两种:一是轴承运转中有异响;二是轴承安装部位温度过高。
    滚动轴承的常见故障现象之一:卷板机轴承运转中有异响:

    卷板机滚动轴承正常运转时允许有一定的响声。这种响声的特点是运转平稳、轻快、无停滞现象发出的声响和谐而无杂音,可听到均匀而连续的“哗哗”声,或者较低的“轰轰”声,噪音强度不大。

      1.轴承发出均匀而连续的“咝咝”声。这声音是由滚动体在内外圈中旋转而产生,包含有与转速无关的不规则的金属振动声响。一般表现为轴承内加脂量不足,应进行补充。

      2.轴承在连续的“哗哗”声中发出均匀的周期性“嗬罗”声。这种声音是由于滚动体和内外圈滚道出现伤痕、沟槽、锈蚀斑引起的,应对轴承进行更换。

      3.轴承发出不连续的“梗梗”声,这种声音是由于保持架或内、外圈破裂而引起的。应对轴承进行更换。

      4. 轴承发出不规律、不均匀的“嚓嚓”声。这种声音是由于轴承内落入铁屑沙粒等杂质而引起的。应对轴承进行清洗,重新换油。

      5. 轴承发出连续而不规则的“沙沙”声。这种声音一般与轴承内圈与轴配合过松或者外圈与轴承孔配合过松有关。声音较大时,应对配合进行检查。

      6. 轴承发出刺耳的鸣叫声。这种声音是由于轴承润滑不足或缺油造成的干摩擦,或者滚动体局部接触过紧,如内外圈滚道偏斜、轴承内外圈配合过紧等情况引起的。应对轴承进行更换。
    卷板机滚动轴承的常见故障现象之二:轴承安装部位温度过高。

      1. 设备运转时,安装轴承的部位允许有一定的温度变化范围,当用手抚摸轴承外壳时,应以不感觉烫手为正常。反之,则表明轴承的温度过高。

      2. 轴承温度过高的原因有:轴承装配过紧;轴承座圈在轴上或壳内转动;负荷过大;润滑油质量不符合要求或变质;润滑油粘度过高;机构装配过紧(间隙不足);轴承保持架或滚动体破裂等原因造成的轴承温度过高。

      3. 对于新安装或者重新调整的滚动轴承,通过测温法,监测其在规定时间内的温升情况,可以判断轴承的安装与调整质量,尤其是间隙过紧时会出现温度升高的现象。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有利于延长滚动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日常对卷板机维护保养之外,主要是卷板机设计不合理,轴承受力太大,建议更换大一点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