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法兰怎么装篮

楼主(2011-06-24):
老感觉边上5mm的会变形,大家帮忙想下怎么装篮....

网友:
什么怎么装篮?不明白。再给个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渗碳的时候怎么装才会使变形更小啊。这个是截面图,实体是个法兰,不用我给了吧,法兰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啊。

网友:
用铁丝吊

网友:
整体渗碳?做什么用的?表面要求这么高。

网友:
应该把具体要求说清楚哈

网友(2011-08-06):
应该是会变形,截面变化太大了。个人感觉左端面先接触冷却介质稍好点。

网友:
曾经也用过开目cad,挺怀恋的

网友:
变形是肯定的,热处理后再做加工,留0.4~0.5的余量给磨床,就好了!

网友:
变形是一定的,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变形是肯定的,热处理后再做加工,留0.4~0.5的余量给磨床,就好了!
==============

只有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