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薄片加工方法

楼主(2011-06-24):
厚度1.3MM,带孔薄圆片,需加工部风是外圆100MM,內孔50MM,需车床加工,余量2MM,批量大,两个端面平磨的,跪求加工工艺  ,

网友:
没编过工艺,但这加工方法先用车床加工内外圆,再用线切割,再上磨床。

网友:
  有缘了朋友  刚好我们做 管类加工哦     需要请加:1434730404  www.fsyd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小心的问一下为什么非要车床加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为什么不能用激光切?

网友:
先外后内,做个辅具通过内孔固定工件,卡爪夹到辅具上先车外圆;车内孔就直接夹到卡爪上。仅代表个人意见欢迎点评

网友:
先连件车外圆,车内孔,再割断,磨

网友:
做一个筒形工装 百巴件装在一起两侧螺纹背紧车里孔 然后做带台阶芯轴大约一次可以安装五六十个吧 平低顶尖顶工件平面 几十件的外圆一次就车完了不顶用螺纹平垫背帽也可以 很好干的 哎 我怎么没有这种大批量的东东干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加工快

网友(点评):
这样应该是最合适的吧!

网友:
不知可以冲压否。。。。

网友(点评):
冲压出来的平面度保证困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 内外圆倒角  0.4   应该怎样处理   ,请教

网友:
按你说的好像就是人家冲压下来后给你后加工的产品,后加工方法很多,上面有高手提出来了,你选个

网友:
积分下载这么困难。。。。。。。。。。。。。。。。。。。。。。。。。。。。。。。。。。。

网友:
楼主你的材料是怎样的,是磨好了的还是管形,我以前做过来料是四方的,比你的大的多,外圆380,内孔320,2.5厚,我外圆,孔一刀下

网友:
很好的主意。。。。。。。。。。。。

网友:
如果是加工圆盘的话,可以先做个辅具把一定数量的零件放在一起夹紧加工内孔,然后加工一根轴把零件通过孔串起夹紧加工外圆,然后上磨床加工端面。

网友:
精度如果不是非常高,直接冲压一次成型。那个小圆角诂计也是为了去毛刺而要求的。震动抛可以了,最后再上磨床。

网友:
我需要看看图纸,是不是一定要磨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磨好的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先做个辅具把一定数量的零件放在一起夹紧加工内孔“此辅助装置应该如何设计,还望指教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就是加工一个管内零件(内孔与薄片的外圆粗定位)管内零件一端有个大于内径小于外径通孔,从通孔内端(与薄片相接触的面)到另一端的深度根据一次加工的薄片件数和车间加工设备确定,另一端孔口部通过另外一个内孔大于薄片内孔的零件相配合以一定方式将薄片锁紧。

网友:
不知道什么材料,要是市场有板料直接买板料切成四方,然后线切割,或者冲床冲。你所说得0.4倒角是否毛刺去掉就行了。

网友:
按你说的好像就是人家冲压下来后给你后加工的产品,后加工方法很多, 7 h2 J9 E,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