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标机简单故障排除

楼主(2011-06-24):
打标机简单故障排除
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系统不通电
电源没开或接触不良
打开电源、插紧电源
保险管损坏
更换保险管
输出功率降低
激光管衰减
更换激光管
光学系统污染
清洗光学器件
水循环受阻
使水循环系统畅通
水温过高
换水
光路偏移
调整光路
效果不好
焦距不正确
调整焦距
传动带过紧或过松
调整传动带
小滑车轴承松动
调整小滑车滑轮
聚焦镜或反射镜松动
上紧
开机自检不正常
电源不通
检查电源
控制主板损坏
通知厂家
光控开关损坏
通知厂家
计算机输出死机
扫描系统未打开
打开扫描电源
信号传输线未接好
关闭电源后重接
输入输出口损坏
更换或修理
错位(失步)
皮带过紧
调整皮带
皮带过松或卡死
有干扰信号
消除

二氧化碳打标机排故方法1、无激光输出 顺次检查是否:A 水温过高,解决方法:等冷却系统将水温降下后工作。B 软件故障,解决方法:关闭软件,重新打开运行。C 激光电源未打开,解决方法:打开激光电源开关。

2、振镜工作不正常:
A 图形超出幅面,解决方法:将图形缩小到正常范围。B 振镜未通电,解决方法:打开扫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