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观分辨材料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1-06-24):
常用材料 如 冷拉刚  45#  CR12 SUS303  SUS 304   热轧板  冷轧板 这些怎么分辨(用眼睛)

网友:
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它们的颜色、手感。用工具感受一下软硬。

网友:
除非你是孙大圣的眼睛,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大的分别是颜色,热轧钢板的颜色是有氧化皮的有点暗红类似烧过的一样,冷轧的表面光洁度好有点灰白无氧化皮,别的用眼看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看表面纹理和光泽。只能大致判断哪一类

网友:
我们一般用活扳手扳一个角,看扳不扳得动。

网友:
火花鉴别一下应该可以区分大部分

网友:
眼睛看  很难的

网友:
单纯用眼看恐怕很难分辨,如果你手边有一把手锤可能会好一些。这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积累。

网友:
用眼睛看。你小心看走眼啊,不过我做的材料有几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颜色是有区别的,有的看起来发黑的的感觉,就很硬。也看经验吧

网友:
1.冷拉钢表面很油 很光滑
2.热板和冷板很好区别,一个是黑的有氧化面,一个是白的

网友:
怎样火花鉴别呢?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