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计算 回转气缸选型问题

楼主(2011-06-24):
在选一回转气缸, 不会算扭力 ,有谁能知道下如何计算吗?能指导下吗? 有什么细节不清楚的可以M我,  在线上!  谢谢大家!  板厚大概25~30mm

网友:
气缸直接载重不好,看是否超过了承载能力,最好双支点轴承承载
T1-T2=Ja(主动扭矩,阻力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需要知道轴承阻力矩,气缸的扭矩-转速曲线,板没有扭矩
起动起来是没问题的,就是看加速时间多少
其实我也没算过,猜想的

网友(点评):
板不形成扭矩的条件是质心在转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大概1s半圈  我只记得好像要用转动惯量去算  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按照你的公式帮我算一下吗?  具体过程能不能发到我的QQ上 或者QQ邮箱!qq 550584219

网友(点评):
我试一下,如果大概差不多的话就贴出来,不行的话你也不能指望我哈。气缸直接承重这个能改吗?

网友(点评):
还有件2的质量与外径,板与2的连接方式,如果形成偏载的话我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点评):
另外回转气缸不能朝一个方向旋转,只能定角度摆动,是你需要的功能么?

网友(点评):
你再找一下festo的摆动气缸的样本,里面有一些介绍的内容,对气动我也懂的不多,如果我知道怎么算了就告诉你

网友(点评):
这个1s半圈的频率是可以达到的,就是看具体的设计和选用了,如果气缸直接承载不能改变的话,可能容易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件2是跟一面铣平的直径20的圆钢  然后铣的平面直接跟板锁起来 偏心的话也就不到10mm 左右  件2是和气缸同心的 长度为320左右 密度7.9 , 承重方式目前还不能改 麻烦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

网友:
大致看了一下:
1.摆动气缸直接承载的径向力是否在许可范围内,没找到气力可的样本,对比Festo的样本相同轴径和扭矩的气缸,大概超出了范围,对摆动气缸受力不好
2.平板和轴的转动惯量大概在0.09kgm2,在Festo样本中需要20Nm扭矩(许用承载)的气缸,时间为1.1s,轴径为20多,在SMC样本中大概需要6Nm,SMC的样本介绍的很详细,里面也有计算公式,你看一下,不过是英文的
3.偏载对计算结果有影响

你再找一下Festo和SMC的样本看一下,我对气动的特点不怎么了解,理论上即使扭矩不大也是可以转起来的,就是时间达不到要求,而实际中受到的因素复杂,样本中是根据实验结果给出的经验公式,也许理论计算的结果跟实际相差不少。10KG的板其实转动惯量蛮大的,现在选用的气缸可能带不起来,或者转起来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