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能说对这个是怎么加工出来了的?

楼主(2011-06-24):
看看谁能说对这个是怎么加工出来了的?错一步都不算你对,说对的你要是来徐州我请你吃凤歧把子肉,嘿嘿

网友:
看不清楚啊  楼主 图片少了

网友:
中间的孔应该是用的是模具压的吧

网友:
楼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呀!就一张图看不懂是什么!

网友:
凤歧把子肉好吃不?这个加工其实简单,主要是要有设备和模具

楼主:
这样能看清是什么了吧?

网友:
这是洗碗槽吗?

网友:
是要具体加工工艺是吧,呵呵!那等待吧,是企业的机密.

楼主:
就这个工艺还算机密?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等等,看高手怎么讲。

网友:
折 焊 抛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应该没有开模具,否则不会发到这来。下料,弯圆角,焊接,打磨抛光,部分圆角是手工敲得(这个纯凭个人手艺),材料应该比较薄,.5MM?请楼主指教

网友:
找个高手给敲出来.

楼主:
材料是1.2毫米实际厚度的201不锈钢板,圆弧均为折弯机折弯

网友:
同一个东西,不同工厂设备不一样工艺不一样很正常,根据实际自身的实际情况能搞出合格的东西就行
有些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坐等看高手是怎么解释

网友:
不知道冲压可以做到不?

网友:
剪,冲,折,焊,打磨,抛光,可能就这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