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孔中心距偏差

楼主(2011-06-24):
各位:请帮忙分析这种加工误差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
有一产品,材料为球铁,钻2个12。2的孔,孔深35,现用25的立钻加钻模单孔逐个加工,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1。孔径钻出后,尺寸为12。2正5至8丝,符合图纸0至10的要求。
2。中心距100。8在进口端为正负5丝,符合图纸要求,但在出口端为负10丝至正15丝,不符合图纸0至10丝的要求。中心距出口端正偏差的概率大,约为80%

网友:
这样看孔的圆柱度有问题了,应该是钻孔跳动太厉害了,是否可以两头钻或者调整钻模、进给速度慢点

网友:
检查一下钻床精度,二孔钻套精度,钻头没有磨好。

网友:
铸件是否退火,表皮的硬度高,钻头会偏向芯部

网友:
用表打标准测试棒,看上下静态精度,
然后表针反方向稍微施加点推力,模拟
切削条下看表针走动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钻床的精度及钻模都没有问题,否则在孔的入口端就应该超差,明天先拿一些毛坯去退火,再试试看。

楼主:
统计了一下,尺寸偏大的概率多,即钻头向表皮偏,好像也不对

楼主:
浦江思南说的方法,我不太懂,能说得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问一下,钻孔的时候有没有导套

楼主:
有钻套,就是你说的导套

网友:
钻头没磨好,好好磨一下钻头在试试

楼主:
大家说的几种可能性,我这几天一一试过,下面将结果汇报如下:
1,钻头没磨好说:同一根钻头,钻10个产品,8个进出口端尺寸相同,另二个产品进口端尺寸合格,出口端一个大10丝,一个大20丝。
2。铸件未退火说:将铸件交专业热处理厂退火外理,钻10个产品,7个进出口端尺寸相同,另三个产品进口端尺寸合格,出口端1个大10丝,2个大20丝,
请大家帮助分析分析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谢谢!

楼主:
上面所说的尺寸偏大是指两孔中心距

网友(2011-10-26):
把夹具的中间挖空一些,防止夹具倾斜。

网友:
你是怎么测量的?是不是出口处有毛刺?从楼主钻出的孔径来看,钻头磨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估计应该是钻套或者说是夹具有问题

楼主:
出口处已倒角(测量时),钻套应该没问题,我共有此种钻模4套,因有4种产品规格,尺寸相差不大,都出现同样问题,我曾经看过50年代
倪志福工厂同事写的介绍群钻的书,他们做过实验,当孔深到达35毫米左右时,铸件孔轴线偏差会在10丝左右,这与我的情况比较符合

网友:
进口端和出口端的孔径应该是不一样大的,你量中心距的时候要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