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的问题。求前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1-06-24):
电机是台湾城邦的,
功率  1.5KW。
额定电压  220V/380V。
额定电流  6.6A/3.82A。
相数  3。
极数  4。
运转方式  S。
转速  1430。
就这么个电机,前面接了个1:10速比的减速机,也是台湾城邦的。
用在设备上,现在工作节拍达不到,想通过提高工作频率来提高转速。刚才变频器把频率调到60Hz试了一下,转了一会没发现什么问题。想知道普通电机超频率工作会有什么影响没有。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感應電機與變頻器組合,額定頻率以下多為定轉矩特性,低頻時電機風扇轉速低,容易過熱.但有節能效用....
操作頻率高於額定頻率時,電機呈現定功率特性,額定轉矩會下降,因此輸入電流(R.S.T)會增大,散熱會好些,但齒輪噪音會變大,只要電機輸出功率夠用,60hz也算理想範圍 ....

网友:
只要不是涡轮蜗杆减速机,开到80Hz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