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2锰钢淬火工艺

楼主(2011-06-24):
我这个东东起直径有600,是42锰钢,求加工工艺和热处理工艺,谢谢!淬火后硬度最多能达多少呢?

楼主:
如果硬度要达到HRC55-60,可能实现吗?要换材料还是?

楼主:
最主要是要耐磨!最主要是要耐磨!

网友:
42MN 材质做这个不咋地。直径600太大了,热处理变形太大了。上面还有很多小孔42MN加热850水淬很容易开裂。即使42MN做出来也不耐用很容易在使用中断开。建议20CrMnTi渗碳淬火。或使用高合金钢制作。

楼主:
什么高合金钢?什么高合金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