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6 p/s报警,i/o准备信号未通,请教

楼主(2011-06-24):
凯达数控车床,18t系统,我想把电脑上的程序传到机床上面,怎么传。线我都连接好了,软件也下载好了,就是在机床上面按输出的时候出现;086 p/s报警,i/o准备信号未通。是不是要调参数啊,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
可能得系统把权限升高,譬如GSK980得3级权限才能传输程序,不知凯达是不是也这样,还有就是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有广数980的二级出厂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有广数980的二级出厂密码!

我也有。。。。

楼主:
怎么把系统权限升高,具体怎么做i,我弄了好几天就是不行啊

网友:
我有广数980的二级出厂密码,一般都是1234

楼主:
凯达机床有谁用过啦,这么多人解决不了我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