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锥面,请教

楼主(2011-06-24):
我是一名学习数控的学生,想学好数控车,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数控车加工锥面的时候,一般调怎样的参数才合适,转速调到1200,进给f0.1,精车余量1,车的时候比较粗糙

网友:
精车余量大了点。另外你应该 说明多大的锥角,是内锥还是外锥,大端直径有多大,椎体有多长,是什么材料。这样别人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车削三要素,跟我设置了差不多啊,你没说锥度多大啊,如果大锥,粗糙度会比较好

网友:
粗糙度跟你刀具也有很大关系,车锥体要根据锥度适当调整刀具的主偏角与副偏角!还要根据锥体的大小适当更改转速进给。余量车锥度的话双边应该放在0.6至1之间。

网友:
恒线速度编程啊    余量  0.3左右吧 !

楼主:
我就是在学校做的练习,直径是30的。锥度,恩,大端直径16,小端11.58,长度12.52。我用的g71编的。程序是
G97 G99 M03 S800;
G00 X31. Z2.;
G71 U0.8 R1.;
G71P10 Q20 U1. W0. F0.1;
N10 G01 X5.68;
G03 X11.58 Z-2.48 R3.;
G01 X16. Z-15.;
Z-22.;
X18.;
X20. W-1.;
Z-44.;
X26.;
X28.Z-1.;
G70 P10 Q20 S1000;
G00 X100.;
Z100.;
M30;
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错吗?一般粗车时候进给调到120%。精车是70%——90%之间调。

网友:
我就没看到你的N20在那儿,G71里边的速度也是可以各小段里调整的,你全部开0.1的速度本来就很不合理。。。
还因为你的锥度比较小我觉得两把刀车比较好,就是在你G70前加一把精车刀。。。

网友:
学校考试的话随便搞搞了,学校的东西很多是不切实际的,一切为了考工

网友:
光洁度很粗是多粗。个人认为做锥度、圆弧不论光洁度还是精度,和机床自身精度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嗯 N20忘记加上了,为什么0.1速度全开不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