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伺服电机和丝杆的相关设计?

楼主(2011-06-24):
    最近做课设,有一部分是利用伺服电机驱动丝杆往复运动的,可是不知道丝杆应该怎么样设计才符合要求?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的相关参数不知道该怎么确定?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在这里我不胜感谢~~~

网友:
这还不简单啊,上网随便搜索一下,一大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去
所以还是请教请教!!!

网友:
1.先要根据你的负载,安装形式等情况选择丝杆。
2.根据负载,要求运行速度,螺杆螺距及安装方式选择电机。
画图就跟你们课程设计资料里面的图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来做芯片拾取机构的伺服电机接联轴器接丝杆,丝杆接工作台。
现在就是担心设计计算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螺杆如何选型,找些实例自己看看如何选择的(实例里面有如何计算);然后再找私服马达的选型,找实例。按照里面的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從已知的螺桿,確定輸出轉速後,再計算等化後負載慣量,通常轉矩問題不大,倒是丝杆本身慣量須小心計算,為求伺服電機穩定工作,負載等化JL值一定得滿足所電機JM的比值要求,如果計算有疑問,可將轉動部之STEP檔寄到 sales@gumptious.org  我們會協助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的东西真是多有什么好的设计软件分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书到用时方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