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CAXA 2010有没有感觉到画变位的内齿轮有点问题

楼主(2011-06-25):
大家用CAXA 2010有没有感觉到画变位的内齿轮有点问题file:///C:/Users/thi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53704695/QQ/WinTemp/RichOle/34[O$%7D%6061Z%60NOU1B@YZJ%25%60N.jpg
输入参数后就出现了齿轮成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这样了,

网友:
这玩意还是在学校的时候学的呢,现在都不用了,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我就没学过这个软件,有哪位大仙知道这个软件在哪方面用的比较好啊

网友:
不是啊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1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4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怎么和你的画出来不一样啊
我卸载之后在别的机子上装上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吧那个曲率半径也改了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清楚,我很少用齿轮的

网友:
有,。拉近距离就有

网友:
我也不清楚,我很少用齿轮的:

网友:
2010我没有用过的,我一直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