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焊接质量?

楼主(2011-06-25):
如何检测焊接质量?如何评价焊接质量?

我公司用的轮轴是焊接的,轴头焊接一个法兰盘,还有一个套筒组件(也就相当于轮毂)也是焊接的,那么如何检测其焊接质量呢?用超声波检测还是用射线检测?检测出结果分1/2/3/4级,那么怎么决定哪一级可用呢?

我们的轮轴使用在一种煤矿机械上(在煤矿井下用的胶轮车,最高速度34km/h,最大重量10T)。

我知道有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和船舶标准的,跟我的情况不适用。

请各位大侠给指导!

网友:
我是来挖矿的。。。。。。。。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难道很难吗?

网友:
还是应该把转化为你要求焊接到什么强度的一个标准吧,使用一定的破坏性试验,然后和你的超声波检验产生一个对应结果
然后使用超声波检验
你最终是要达到一定的强度
超声波只是侧面的一个辅助手段

网友:
这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焊缝接头形式以及要求,超声波探伤只适用于全熔透焊缝。如果不是的话,就只能采用磁粉探伤,确保无表面缺陷。另外就是目视检查,无可见缺陷以及焊缝尺寸达到标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