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做的实体如何贴图

楼主(2011-06-25):
请教各位大侠,在solidworks中如何把jpj图片贴图在实体上??

网友:
在photoworks的插件里,有贴图的命令,选择要贴图的面,浏览到要贴的图,调整大小,确定即可,

楼主:
好的,我回去试一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插件是软件自身带着的还是另外的?

网友(2011-08-29):
使用包覆也可以吧!可以试试啊

楼主:
我做成功了,参照二楼的方法做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