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装置,求助

楼主(2011-06-25):
刚做了两种微调机构
第一种用于零件间较粗的尺寸关系调整,用大小两个螺栓,大螺栓中间打孔.
第二种用于利用结构变形对输出尺寸作精细调整,用到了差动螺旋,大螺母是内外螺纹螺距差很小的同向螺纹,小螺栓是锁定在另一零件上的,应为全螺纹(图中为省事用了库里现成的螺栓)
仅供参考,也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我没怎么看懂,大家能否给我详细解释下

网友:
“刚做了两种微调机构'”……不是楼主自己做的吗,怎么又说自己没怎么看懂呢?你是想调节两个红色的零件间的距离,第一种结构是可以实现的。第二种是通过调螺栓来调整中间那条槽的形变来达到调节零件结构尺寸的吧。

网友:
刚做了两种微调机构'”……不是楼主自己做的吗,怎么又说自己没怎么看懂呢?你是想调节两个红色的零件间的距离,第一种结构是可以实现的。第二种是通过调螺栓来调整中间那条槽的形变来达到调节零件结构尺寸的吧。

网友(点评):
原来这样也可以加分的

网友(点评):
这个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第二种怎么调啊,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这样的东西也能微调?微调螺母位置,要么螺纹轴向位置双向固定(双向推力轴承或铜套)通过旋转来螺母双向移动,要么螺纹轴向位置单向固定,通过旋转调整螺母单向移动,另一方向移动靠弹簧弹力往另一方向移动。楼主的图上我都看不出来,难道是我看不懂?

网友(点评):
我常用精密微调机构是千分头或百分表+螺纹,再精密就用伺服了

网友:
呵呵  我也没怎么看懂~   一起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不太明白

网友:
      微调机构种类很多,其效果要看微调的具体要求。你这里没有提具体要求,只能范范谈点看法。其实你第一种将大螺栓中间也做成螺孔,同样达到差动螺旋效果,而且操作方便。

网友:
楼主的问题已有人解决了,我来解决回答问题的人的问题
他说的刚做了两个,是指用三维画图软件画了两个,可能是照着什么东西抄的,明白?

网友(点评):
善解人意,狠是佩服

网友:
其实楼主看看可调镗刀头的微调结构就一目了然了。
利用螺纹的节距差异

网友:
第一种结构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单位一直在使用,第二种实用意义不大。

网友:
我是挖矿的,顺便支持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解释呢?

网友:
不太了解哦 第一次看到说这与昂的

网友:
工作原理:件1为螺母,内外都有螺纹,螺栓和件4之间是固定的。转动件1来调整件3和件4之间的尺寸。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子的。件1没有内螺纹。

网友:
这种机构,微调达不到很高的精度吧

网友:
叫差动螺纹,百度一下可以找到解释

网友:
利用差动螺纹,但结构上还有问题,不等螺距,同轴转动是关键

楼主:
我还是没大明白,不过谢谢大家了,我再研究研究,我 是看别人的问题,我没看懂,然后拷过来的

网友(2011-07-31):
                  看看各位大侠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