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旋转轴同心怎么选取?

楼主(2011-06-25):
图中内齿轮和大外齿轮同轴,那位大侠能告诉怎么分别选择主动轴用来仿真?谢谢!再谢。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期待高手解决之~
再问个问题  楼主你外面这个齿轮怎么画的?

楼主:
也是渐开线齿轮,跟外齿轮一样的。

楼主:
自己顶起来,在论坛里看见高手做过,请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是啥问题啊,你是想做动画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吧,怎么解决呢?

楼主:
终于搞定了。居然花了这么久。

网友(点评):
装配错误。。。。

网友(2016-01-17):
我想学一下能发个源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