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密封,求助

楼主(2011-06-25):
现有一产品的单向阀如图所示,因加工原因使与钢球配合的密封面没能达到图纸要求,
漏油严重,我试过将钢球放在图示位置然后用冲子敲打,使其配合紧密,但是依然漏油,效果很不明显。
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忙想一下怎么解决啊?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是密封面没达到要求,是图少装了个阀套哦。

网友:
阀面研磨一下就好

网友:
还是重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密封面没达到要求,是图少装了个阀套哦。

请教一下这个阀套如何做?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做出来的产品报废了一大堆。

网友:
用橡胶或聚氨酯做一个垫圈,或减少接触面。

网友:
要达到好的球面密封,建议采用球面与球面密封就可以,你可以看看意大利公司生产的卡桑尼马达,它结构上就是采用球面密封,密封压力可以达到300bar。

网友:
看起来像往复运动的吸口,就目前图示结构而言,如果加工精度达不到的话,基本没办法的,这种结构完全靠结合面的精度保证密封效果,如果是内孔不方便加工,可以如DAVID1973所说,在钢球前面加一个阀座,外圆与阀体径向密封,内锥面与钢球密封,这个阀座可以车加工,再高点可以磨削,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大侠提供的加工方法。但从经济方面说有些情况还不太实用。因一个普通的单向阀只售几十元钱。不知是否还有更多的简便方法?

网友:
底座可以考虑加铜套。再用你的方法用钢珠冲出球面。

网友:
估计是弹簧压力太小的原因。你试试压死,如果还漏,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网友:
用锥面与锥面密封吧。。。参看发动机的进排气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鉴于我周围的加功能力,我们放弃了球面密封。线接触都加工不好,实在不敢考虑面接触。

网友:
完全靠球面硬密封对加工精度要求很苛刻,建议增大接触面积或者在接触面处加一个T型的橡胶类密封圈

网友:
    球面密封其实是很好做的,你试试压死,如果不漏,那就是弹簧压力太小的原因。

网友:
       球面密封应用很广泛,你的效果不好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为什么不一步一步试试,而且试试很方便。如果有问题再帮你分析。

网友:
关注,学习了,换下弹簧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死后  还是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弹簧力加大一倍 还是不管用

网友:
      压死后还是漏的话,就是结构问题了,和弹簧无关。能否把相关图尺寸及密封压力要求发来,我帮助分析分析。543355878@qq.com

网友:
密封面重新修理一下,更换弹簧

网友:
去掉弹簧,压死后还是漏的话,绝对有问题,和密封面结构形式无关。

网友:
采用圆柱型的球头不就结了,但是阀体的锥面精度要合格才行

网友:
      还是看看问题在哪里,再说怎么改进吧!

网友:
你挺有想法的敲打    密封面碰不得

网友:
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你的加工方式没有错,是你的加工工艺有瑕疵。首先考虑的是你的压力,决定你的材料和热处理。再有就是你的弹簧取决于你阀的性质和方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单向阀,而且压力是从上向下,那么你可以不放弹簧。

网友:
      还是那句话"去掉弹簧,压死后还是漏的话,绝对有问题,和密封面结构形式无关。"。从你的图来看,应该和球密封部位不要钻坡口,直接用钢球冲出密封面,压死不漏的话再考虑弹簧问题。

楼主:
恩 我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螺纹插装阀的设计

网友:
是应当加个阀座

网友:
楼主考虑下,用成型刀来精加工锥面和通孔,保证其同轴度.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不试着把钢球前面的小孔改大一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要全部返工  而且还要换钢球  不可行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没研究过,能说的仔细一些吗?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就是这个锥度没做好  哎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机车大哥  我这个就是简单的单向阀  没有别的作用  就是密封不好  老是漏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已经做出了一大批件,40-50%的都有漏油现象 查来查去就是这个图中的竖直方向的单向阀漏油 ,我对比了一下合格件 和漏油的件  发现这个密封配合处加工的精度很糟糕 好的就不漏油  我想改善一下这个地方的粗糙度  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网友:
为啥不考虑直接用锥阀的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H:

研磨锥面

网友:
     估计是坡口问题,你做几个没有坡口的试试(钻头120度磨平)密封面用钢球冲出来。如果没问题,再设法解决已有的坡口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I:

小孔改大的话,钢球所受的油压力大很多,不知道LZ用的是多大的钢球,其次的话建议LZ可以考虑锥度和小孔一起研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具体说下怎么研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下怎么研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