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气动阀门,智能头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6-25):
智能气动阀门,智能头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里面有两个接近开关,一个电磁阀,我看为什么阀门在禁止状态下要对一个接近开关,开启以后又要对一个接近开关呢,我想请教一下,是只有一个接近开关控制电磁阀的,还是两个都控制的,另外一个接近开关是传输外部数据的吗?

网友(2012-02-23):
我只知道电磁阀控制气流方向的,限位开关是反馈信息的,接近开关原理应该也是一样的吧。电磁阀通电通气工作,断电断气汽缸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