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锥管螺纹,要求完全密封,求助

楼主(2011-06-25):
代码用G76行吗?怎么用啊!小弟自学不是专业。

网友:
G76行的
    你这是不是阀门上用的呢、如果是不锈钢材质的话,转速一定要慢此哟。。不然会振刀的!!
对了你知道G76的格式嘛!!!

网友:
G76  P011255  R0.1
               G76 X(终点坐标)Z(终点坐标)p(螺纹单边高度)Q(最大吃刀量)I(每英寸牙数)

网友:
你用什么指令没关系,关键是看你的加工精度。
我以前做过同样要求的螺纹,叫ANPT,也是要求刚性密封,加工要求很高,我觉得你如果要达到要求,需要按照ANPT螺纹的检验标准来检测:2支螺纹规和一只锥度规同时检测。要详细了解,请加我QQ99663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