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蜗杆副中心距偏大,无法装配

楼主(2011-06-25):
  以前没有做过蜗杆传动的设计,前几天公司要求在一个旧的牙箱上改一套单头的蜗杆副,原来是蜗杆头数是4头,模数1.5,蜗轮齿数80,中心距是76,
  我改单头模数是2,蜗杆齿数是62.
  今天一套加工回来,安装的时候发现,实物中心距好像偏大了,安装不进去。
附图,请各件高手指教主。

蜗杆.dwg

蜗轮.dwg

网友:
你不知道贴个图。别人给你解决问题,还要被扣分。

楼主:
新手,不好意思,贴图
图有点小,另外一个论坛里清楚点
http://www.jxcad.com.cn/topic_1267061.html

网友:
晚上给你细算一下

网友:
这个图没法看得清

网友:
蜗杆直径大啦,你能装进去怪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蜗杆直径大了,那应该是多少才对,2模 1齿的,配76的中心距q取14算出来就是这么大啊

网友:
没有计算过蜗轮蜗杆的啊,不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
蜗轮的中心平面与蜗杆的中心轴线是否重合?你测量的中心距是否有误差?

网友:
蜗轮的最大径和蜗杆的最大径之和是82,原来的4头蜗轮、蜗杆最大径肯定要比这小,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点评):
就是说你的安装空间是不是很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独安装的空都是构的,理论上的装配图也有足够的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的图纸都在,所以不存在测量错误,而且之前也能够正确使用,

楼主:
有哪位做过蜗杆的帮分析分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装空间是足够了,而且箱体的结构简单,要求精度也不高,转速3-5R,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1蜗轮分度圆直径D=Z*M=62*2=124.
中心距a=76
因为a=d/2+D/2
76=d/2+62
d=28
但是你的啮合侧隙没有加进去。由于蜗轮蜗杆的加工误差。所以无法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图纸发来给我看看,两套都看下。或者你自己查查国标gbt10085.    272629361@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帮你算一下,晕,这么久了还没解决
真受不了,帮人解决问题还要浪费我3个威望来下载,如果我解决了,还请大家捧场,给回我威望 啊
A方案:
首先,原蜗杆模数1.5(我是按法面模数算的),头数4头,那标准的蜗杆分度圆为25,齿顶圆直径是28。标准可查没计算。
其次,原蜗杆模数是1.5(法面模数),此时蜗轮分度圆为120.88,所以标准配合中心距为72.94;
如果按楼主实测的蜗杆外径为32(把蜗杆强度增大,其它蜗杆参数不变),分度圆直径为29,那中心距也该是74.94.
B方案:
首先,原蜗杆模数1.5(我是按端面模数算的),头数4头,那标准的蜗杆分度圆为25,齿顶圆直径是28。标准可查没计算。
其次,原蜗杆模数是1.5(端面模数),此时蜗轮分度圆为120.,所以标准配合中心距为72.5;
如果按楼主实测的蜗杆外径为32(原因是把蜗杆强度增大,其它蜗杆啮合参数不变),分度圆直径为29,那中心距也该是74.5.
  楼主设计:模数2,齿数62,按端面模数算的话,2*62=分度圆124,按楼主的图中心距该为62+14=76,
       这样中心距跟原来齿型为M1.5,Z80时(法面模数也好,端面模数也好)的蜗轮蜗杆配合中心距差了0.5-1MM,你怎么按图加工出来的都装不进的,
       我没下载你的蜗轮图,所以不清楚你是法面模数还是端面模数。还有我是按螺旋角20度的标准蜗轮蜗杆算的,当然不同的螺旋角,分度圆直径也会有差别,也会造成中心距变动。不过也不会差你的那么离谱,中心距差了0.5至1MM还怎么可能装的进?
注:我的蜗轮蜗杆参数都是按螺旋角为标准20度来算的。

网友(点评):
如果给加分的话就告诉你解决办法,毕竟你浪费了3个威望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网友(点评):
具体计算公式,请参教机械手册,我只是来解决问题的,可能不是教程,只重结果

网友:
算了告诉你解决办法算了,免得说我不够意思,记得给哥加分啊
解决方法:
      第种方法:把蜗杆做成变外径设计,外径做成30,这样分度圆为26,13+62=75,就跟原配件匹配了(不过这是用端面模数算法,蜗轮加工的话对滚刀要求比较高,要专用滚刀,不通用的,计算是好计算但不好加工)
    第二种方法:用法面模数时,蜗轮用滚刀为通用规格,不用专门做滚刀,方便加工,但是要配合这个75的中心距的话,要么-0.092的变位系数,要么更改螺旋角

网友(点评):
太仓促了,做的,不当之处请指正,请捧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是不是算是帮你解决了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我的计算方式是正确的,那楼上说的都不对了?现在愿意去细究一个问题的人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蜗杆的纸质图纸都还在,蜗轮箱的中心距是76,然后原来的蜗杆的模数是1.5,头数是4,分度圆直径是32,齿顶直径是35,蜗杆导程角10.6197,蜗杆导程18.8496,原后蜗轮的分度圆直径是120,齿顶直径124.5.所以实际中心距肯定是不会错的,还在寻找问题的原因中,明天把旧的蜗杆蜗轮找到实测一下,
能用的测量工具也就一把卡尺
有点晕

网友(点评):
如果这样,你的中心距是76没错啊,你改后图的中心距76也没错,安装时注意一下螺旋方向,蜗杆先装好,固定紧,把蜗轮装入,看能不能转动,先不要锁6个蜗轮安装螺丝。如有可能,实测一下所加工的蜗轮蜗杆中心距

网友:
模数m及蜗杆特性系数q,m=2,q=13,这样算出分度圆是26.(JZ64--60)你是28

网友(2022-01-04):
真的是浪费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