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椭圆宏程序干涉问题

楼主(2011-06-25):
大家好,这是一个车削椭圆的宏程序,系统是法兰克OI-TD的,我自己编程如下,但是每次都有报警啊
T0101
M3S800
G0 X100 Z100
G42 G0 X62 Z-18
G1 X58
#3=24(直径加工余量)
WH[#3GEO]DO1
#1=25
WH[#1GEO]D02
#2=12/25*SQ[25*25-#1*#1]
IF[[#3-#2*2]GE0]GOTO10
G1 X[58-#2*2+#3] Z[#1-43]F0.1
N10 #1=#1-0.1
END2
G1 X58
#3=#3-4(每次背吃刀量)
END1
G40 G0 X100
Z100
M05
M30
每次车削都会遇到G41/G42报警的指令啊,这个东西让人太头疼了
希望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
为什么用宏程序?现在软件编程很成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软件编程程序太长啊,没有手工编程方便啊

网友:
长不长有什么关系,直接插卡读入,手工编复杂件出错率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有,FANUC Seric Oi MATE - TD的编程操作手册吗?dingqi2006@qq.com 谢谢啦

网友:
这个和宏程序貌似无关!
在调用G41、G42时要用足够长得距离来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兄弟啊,我学的都是简单的手工编程啊

网友:
  1, 安全距离必须大于一个刀尖半径以上,
  2,刀位号必须正确。外径加工应该是3
  3,你的好多字母写的不全,不知是不是你在帖子中省略了?
最好有图
  还有把步距值该大些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谢谢啦,你说的我也注意了啊,步距不断地改啊,那个起刀点也大于刀尖圆弧半径啊,就是走椭圆最后一步时,他会冒出G41/G42干涉啊

网友:
愚见,你的G1后,没有F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写的时候忘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造成报警的原因吗?

网友:
G41 G42的起点应该大于2倍刀尖半径!
每次粗车的退刀没有加G40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啊,没这么简单啊

网友:
在参数里把G41G42关了不成吗?

楼主:
回复 土包子。。。 的帖子

那行啊,但是我车椭圆必须加刀补啊

网友:
插补完椭圆,给一个退刀走出工件的范围的尺寸,(比如毛坯50,插补完成下一行G01X52
                                                                                                    G0X100G40
  也就是说加刀补.取消刀补必须有一个安全距离)
   哈哈,再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啦,我再试试吧,估计起刀点有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会报警啊  你用g42车椭圆的时候,由于椭圆是用G1逼近的形式加工,他每次x  z 和变化都小于刀尖圆弧半径,所以会有干涩报警,像这样的就不要加G41,

网友:
不要半径补偿、
你的单词是不是不全啊
语句是不是写错了
要不是用软件比较方便的

网友(2011-12-13):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在运用宏指令时,加工凸椭圆时没有问题,但加工凹椭圆时就发生干涉。但我们采用加工大步距,减小刀尖圆弧半径的方法可以消除干涉。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参照我的程序吧
FANUC
公式编
#1=15
N20#3=5/15*SQRT[15*15-#1*#1]
G01X[#3*2]Z[#1-15]
#1=#1-0.3
IF[#1GE-15]GOTO20
角度编
#1=0
N20#2=25*COS[#1]
#3=15*SIN[#1]
G01X#3Z[#2-25]
#1=#1+1
IF[#1LE90]GOTO20

游客

网友(2012-04-02):
这个简单易懂啊,楼主试试应该可行

网友(2011-12-17):
你没设刀补参数,只有G41/G42当然会报警了

网友(2012-04-01):
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呀

网友F:
你的模拟软件能使用半径补偿?我6.80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半径补偿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模拟软件能使用半径补偿?我6.80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半径补偿不起作用!~

不能啊,模拟软件不可以的啊,我们一般都是用机床模拟的啊